楼主(2010-09-17):
一台机器如何选择断路器?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算电机总功率啊

网友B:
计算一下该设备的总功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该稍大于此值。

网友C:
比机器的额定功率大就行了~

网友D:
比机器的额定功率大1.2---1.5倍就行了

网友E:
断路器额定电流为机器额定电流1.5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