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降速时间

楼主(2010-09-18):
变频器的降速时间从50HZ降到0HZ最短的时间是多少秒?那一种牌子的最短?谢谢。

网友A:
我是个新手,可能回答有误,仅供参考。我认为时间的长短和设定的参数有关。

网友B: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可以通过参数设定 。

网友C:
关于变频器的降速时间单从参数来看,最短是0.00秒(空转或停止滑行),其设定步进为0.01秒。但离开了应用这个参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楼主在应用中是否想使变频器从50HZ尽快的降到0HZ,使电机快停下来?在现实中靠调低减速时间不一定行得通,但是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空转命令来实现快速停机,即把变频的BX与CM短接,输入自由旋转命令后变频输出马上为0Hz,电机很快就可停下(当然到静止不动还是有个时间过程的,这取决于电机所带负载的惯性大小)。这样的操作也可理解成是50HZ降至0HZ的最短减速时间了。

网友D:
不知道啊,不好意思~

网友E:
感觉晕晕的。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极限减速时间,不是品牌决定的,是电机额定功率以及轴负载机械惯量决定。这个是《普通物理》教科书中的基础知识。想把电机从额定转速0S停止不动?可能吗?这是想当然了。我们学的知识和技能都没用上呀,还给老师了吧?

网友F:
这个要看你负载大小电机大小来定的,如果负载大,建议用制动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