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老师

楼主(2010-09-18):
咸老师:
           看了您书中关于用直流档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来判断故障,我对一台好的变频器测量了一下。我发现:一,用mf47指针式
测量,直流档500dc发现有200v左右,交换表棒依旧。二,用ut53数字万用表测量,直流档1000v发现0v,交换表棒依旧。
结果与     您书中有出入。   咸老师,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我一般是用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测量输出电压多是用这块表测的。你测的有200V,是否为表的问题。方便的话,换一块MF47表试试。直流挡测出200V电压,应有偏相故障了,换表棒测还是200V,表针不反打,显然是误显示了。
可能是表的问题。

网友B:
我的也一样,用MF47直流500挡测好的变频器三相也有100伏左右??、

网友C:
   我不知道应该是多少,看所描述的情况,测量结果可能与表计有关系;或者分析所得结果之原因。
   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积累自己的经验。

网友A:
好的变频器,用MF47型表直流档测量电压值应为0V.这是我一直以来得出的结论.低频率时有摆动指示,频率上升后看不出摆动(快速摆动),就显示为0V了.
应该还是表的问题.比较新的MF47型表,与旧的表,交流\直流测量电路可能有所不同,故得出不同的测量结论.应该是表头内部末级测量电路的差异造成.
我手头用的一块表,还是七\八年前买的.
想想看,变频器输出的正负半波电压峰值相等,即表头的左\右电磁偏转力相等,直流电压显示值应该为零.新表内部电路,因电路原因使正\负峰值不相等,不能完全抵消,故得出不确定的测量值.我记得看过这方面的资料,确有此类问题.楼主可分析万用表的说明书电路,看是不是这样?这种电路测纯直流时没有问题,但测量脉冲直流电时,就会有不确定数值显示.
显然,有的MF47型表,就没有这种问题(如我一直用的这块表).制造本型号的厂子多了,表头电路有的有了变动,带来了测量缺陷.厂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电路细节.
可以肯定,还是表的问题.不适宜用作这种"特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