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串联

楼主(2010-09-18):
我这有一个"24伏/21瓦"的小灯泡想用在电源是48伏的电路中,问应串接多大电阻?
   1.先求电流I=P/U=21/24=0.875
   2.U2=U-U1=48-24=24
   3.R2=U2/I=24/0.875=27.4
  我应串接一个阻值约为27欧的电阻.
  各位老师看看我这样算对吗?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A:
这个电阻会很烫的。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不实用。电阻的功耗太大。

网友C:
建议串两只灯泡。

网友D:
建议串联两只24伏/21瓦的灯泡

网友E:
这种接法在实验室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这样接,电阻发热厉害太浪费电能了。

网友F:
支持上面几们同志说的串两个

网友G:
如果是交流电48V可串联一个5A整流二极管。

网友H:
这做做法不可取,只是弄着玩玩。
理论上来说,要和灯泡的各种参数一样就是最理想了。串联电路是电阻越大,功耗越大。这和并联正好是反的。如果要求灯泡亮一点,就尽量比灯泡的电阻小一些。但电阻越小,压降也就越小。灯泡的电压也就越高。

网友I:
用一个三极管在48V电源端做一个24V稳压电源,其输出接灯泡即可。

不过最经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个相同的灯泡串联连接。

网友J:
按11楼的说法,如果串一个无限大的电阻,功率也就无限大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一个"24伏/21瓦"的小灯泡想用在电源是48伏的电路中,问应串接多大电阻?
    1.先求电流I=P/U=21/24=0.875
    2.U2=U-U1=48-24=24
    3.R2=U2/I=24/0.875=27.4
   我应串接一个阻值约为27欧的电阻.
   各位老师看看我这样算对吗?不对之处请指正!

功率最小21W左右,最好不小于21W,此方法不好.
用48/24的DC/DC变换器,效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