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配多大的欠电流继电器?

楼主(2010-09-18):
M7130磨床电磁吸盘如果是直流220V,应该配多大的欠电流继电器?现有一个2.5A的,能否利用上?望高手指点。

楼主:
再顺便问一下,电阻和电容选多大?

网友A:
没有图纸或原来的实物吗?还是改装?
或者,根据电阻,是否可计算出电流。

网友B:
看一下功率

网友C:
不知道条件不全。

网友D:
可以用,将继电器的线圈串入磨床电磁吸盘.触点给回路!!

网友E:
电磁吸盘电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