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8):
我们宿舍21寸彩电看上几分钟就发出刺耳的声音,应该是电磁感应的声音,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回答,因为有很多种声音,故障却不同。如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交流哼声,还有频率偏移引起的哼声,高压(打火)放电发出的声音。。。。。。

网友B:
估计你那个电视应该用了好久了吧??这种故障应该是行产生的啸叫声,还有一种可 能机板产生了虚焊,你试着在发出声音的时候抖动一下机板看看这种声音是否可以消失

网友C:
坏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振荡频率偏低了,工作在音频状态;或者是高压打火、行频低等原因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E:
赶紧以旧换新

网友F:
“刺耳的声音”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像什么动物?还是像什么,,,,,,??

楼主:
呵呵,用了一年,我拍打电视没有变化,如果是上面问题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G(2010-11-02):
搬到我这免费给你维修

网友H:
现在谁还买21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I(2010-12-04):
可能是开电源发出的声音,改修了

网友J:
是不是受潮了,如果在南方的话很久不用会有这种情况,不过十几分钟就没事的

网友K:
3楼说得对震荡啸叫

楼主(2011-05-31):
怎么处理

网友L:
如果是三洋A3机芯 一般是伴音制式转换电路上振子 坏了,花几角钱 换掉

网友M:
这是行频偏低,或开关变压器发出的震荡声音。更换相关震荡电容试试。

网友N:
今天看了一个贴,说的有一种情况差不多说是变频器内电解电容损坏之后,滤波出现问题使电流增大,出现嘈杂声。具体情况也不是太清楚

楼主(2011-07-29):
弱点其实很好玩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弱点其实很好玩
好玩的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