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变频器的型号为sew mdx61B0022-5A3-4-00,我刚接触,不知道怎么调,想把减速时间调小点,请问高手,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A:
想确定系统的极限减速时间,要通过实验的办法来确定,先预设一个减速时间,然后将系统运行与制动减速状态,在整个减速过程,观察变频器的实际电机电流是多少,如果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则说明预设的减速时间小了,反之亦然。通过修改预设的减速时间,重复这种减速停车的操作,使电机的电流在减速过程约等于电机额定电流。这个预设的减速就是你这个系统的极限减速时间了。

当然减速过程如果很短的话,减速电流可以过载,但减速的操作频率(减速过程的时间间隔)必须满足电机过载的周期要求。否则过载制动可能损坏设备。

网友B:
同意2楼的

网友C:
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D:
你用的是什牌子的啊

网友E:
减速时间调小,停车距离相应会变长,总体来说,节拍很有可能降低,还是减速时间和停车距离相互的,我们一般直接都按照节拍要求先确定减速时间,再来调停车距离.SEW的现场变频器,如果是非重载,一般我们设在1500ms.

网友F:
非重载,一般设在2S左右 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