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西门子S7-200里如何实现停电保持?上电后自动恢复数据,请高手给个程序说明。

网友A:
系统块——设定停电保持。

网友B:
s7200数据保持
1.系统快中设定
2.增加电池卡
3.编程解决

网友C:
呵呵;
EEPROM是可以保持长久,RAM是用PLC内的一个超级电容来保持的,连续断电一周内一般还能保持,太长就没了;
可以加装电池盒来后备RAM,一般可以半年不通电能保住;

网友D:
增加电池卡

网友E:
最实用的还是电池卡

楼主(2010-12-15):
谢啦,整明白了

网友F:
可以通过程序来做永久保存功能。写入次数为500万次。普通的参数设定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Network 1 // 如果数据个数小于等于零,复位使能位,存储结束
LDW<=  LW2, +0
R      L4.0, 1
Network 2 // 计算偏移量并存储数据(送地址到SMW32,数据类型到SMB31,置位SM31.7)
LD     L4.0
AN     SM31.7
DECW   LW2
MOVW   +4, LW5
*I     LW2, LW5
MOVW   LW0, SMW32
+I     LW5, SMW32
MOVB   16#03, SMB31
S      SM31.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