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线0为什么要串个2极管

楼主(2010-09-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明白!?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B:
说清楚点,

网友C:
对,把问题描述清楚些;什么场合、是设备还是电源等情况。
接二极管,有一个可能的作用是,可以防止在电源接反时,保护设备。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直流接触器吧! 直流接触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接触器断电的瞬间线圈对外产生电压(都知道电感线圈会储存电能)损坏外部电子器件或是外部电子元件误动作。

网友E:
是直流接触器"串"接二极管.是在开头上面的.高压控制直流屏的电源.

网友F:
是续流二极管,就是稳压二极管。作用就是楼上几位说的。要反并联在电路中,就是二极管的正极接电路的负极,二极管的负极接电路的正极。

网友G:
续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作用大不一样。
直流接触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接触器断电的瞬间线圈对外产生电压(都知道电感线圈会储存电能)损坏外部电子器件特别是PLC模块造成外部电子元件误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接触线0为什么要串个2极管
????
线0=线圈?
真的有可能。

网友H:
我来解释下  "0"    这个符号念    圈
作用如楼上各位所说......

网友I:
这下全对上了!支持4L和10L

网友J:
防止你把线的正负极接错,起反向保护的

网友K:
这个二极管只有一个用途,续流二极管,用于线圈断电时消除线圈两端的反向电势,不是极性保护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接触线0为什么要串个2极管
????

线0=线圈?
真的有可能。

呵呵!楼主这表达方式可真够抽象的哈!

网友M:
续流二极管

网友M:
抑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