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接地方法

楼主(2010-09-1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信号线如何接地  例如 编码器的信号线里面有一层金属线网 如何接地呢 是不是单端接地 就是把那层金属线网 与电源地接在一起呢  还是要另外做一个专门的接地端呢
好像 我信号线屏蔽层接机器外壳  然后外壳接电源地  请问这样可以吗  会不会产生干扰呢
希望大家指教指教  谢谢

网友A:
一般做法是俩端接地,最好两端的接地电阻相等。

网友B:
机器测试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接的在好,机器不稳定也是白费

网友D:
变频器PG卡附近一般都有有专供编码线的屏蔽层接地的接地螺栓,像安川G7,G5系列都有,就把屏蔽层接在那上面就行。我们的机器就是这样做的,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