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保护

楼主(2010-09-19):
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
刘志斌

网友:
1.过电压保护:变频器的输出有电压检测功能,变频器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电机不承受过电压。即使在最严酷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调整失效,当输出电压超过正常电压的110%时,变频器也会保护停机。
2.欠电压保护:与上述过电压保护类似,当电机的电压低于正常电压的90%时,变频器保护停机。
3.过电流保护:变频器检测输出电流,当电机的电流超过额定值的150%3秒钟,或额定电流的200%10微秒,变频器保护停机。
4.缺相保护:监测输出电压,当输出缺相时,变频器报警,5分钟后(此时间可以设定),保护停机。
5.反相保护:为了保证安全,变频器使电机只能沿一个方向旋转,无法设定旋转方向,除非用户改动电机a、b、c接线的相序,否则没有反相的可能。
6.过负荷保护:变频器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20%1分钟时(反时限特性),变频器保护停机。
7.接地保护:变频器配有专门的接地保护电路,由接地保护互感器和继电器构成,当发生一相或两相接地时,变频器报警。由于harsvert-a变频器的输出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变频器仍旧可以运行。当然,如果用户要求,我们也可以设计为接地后立即保护停机。
8.短路保护:变频器输出短路后,必然引起过流,在10微秒内变频器保护停机。
9.超频保护:变频器有最大和最小频率限制功能,使输出频率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由此实现超频保护功能。
10.失速保护:失速保护一般针对同步电机。对于异步电机,加速过程中的失速必然表现为过电流,变频器通过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实现此项保护功能。减速过程中的失速有可能表现为过电流和直流母线过电压,对于后者,可通过在调试过程中设定安全的减速时间来避免,如果出现万一的情况,发生直流母线过电压,变频器保护停机。

1、变频器对电机更多的是谐波危害;
2、变频器使电机的额定功率下降;
3、变频器使异步电机的效率下降,效率90%的异步电机,变频后效率只有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