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labvindows/cvi支持activex的那些功能?
主要软件: labwindows/cvi development systems
主要软件版本: n/a
主要软件修正版本: n/a
次要软件: n/a
问题:
labwindows/cvi是不是支持activex的所有功能或者函数?
解答:
下面是labwindows/cvi支持的所有activex组件的列表。
activex控件:
labwindows/cvi 6.0及以后版本包含了activex包容器,它可以让开发者在他们的用户界面上使用activex控件。您可以在用户界面编辑器(user interface editor)上添加/修改已经在您的系统注册的activex控件,然后在labwindows/cvi程序里对它编成。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labwindows/cvi帮组里的activex control概述。
activex 自动化:
服务器: 当labvindows/cvi作为activex服务器的时候,其他的应用程序可以作为activex的客户端来访问labwindows/cvi。labwindows/cvi也提供选项让cvi的应用程序作为activex服务器。有一个内置的actviex服务器向导提供了简单的方法来创建和编辑activex服务器工程,为labwindows/cvi通过activex控制的应用程序包含函数面板(*.fp),头文件,和.c文件。这个功能允许您选择方法和属性来生成相应的代码。activex服务器加强了一些功能,比如您可以远程地创建和操作函数树和函数面板,操作代码窗口的文本,管理workspaces,在uir和tui文件间作转换和创建发布包。您可以在[cvi]\samples\activex\cvi\cvisrvr.fp找到例子。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参考在labwindows/cvi的帮组文档中参考 create activex server wizard
客户端: labwindows/cvi应用程序既可以作为activex客户端也可以作为activex服务器。当labwindows/cvi作为activex客户端的时候,他可以访问那些作为activex服务器的应用程序,比如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word,labview,mathworks, inc. matlab®软件,等等。
activex自动化控制器向导 - 您可以通过这个向导来创建仪器驱动来控制activex自动化服务器。activex自动化控制器向导可以支持activex自动化事件和双向接口。请参考
知识库 1v2dm98m
了解更多有关activex自动化控制器向导的内容。
事件支持 - 有些activex自动化服务器对象除了给activex自动化客户端程序提供调用方法之外,也产生一些事件。labwindows/cvi5.5在active自动化控制器仪器驱动中产生一些代码允许您接受事件。labwindows/cvi5.5及以后版本产生一些注册的回调函数,允许您自动一个回调函数,它会在服务器产生一个特定的时间的时候运行。
双向接口支持 - 有些activex自动化服务器通过提供双向接口来替代函数和属性的调用方法。labwindows/cvi5.5和以后版本可以生成双向接口的activex自动化控制器仪器驱动,它可以更有效地访问服务器。
每个函数的读取和设置函数 - labwindows/cvi5.0.1的activex自动化控制器包含有一个读取属性和设置属性的函数。在 labwindows/cvi5.5及以后版本,您可以为控制器里的每一个对象选择性地属性的读取和设置函数。如果您选择为每个对象产生相应的读取和设置函数,您必须使用对应的属性的读取和设置函数来访问特定的对象。
其他信息:
多线程: labwindows/cvi可以安全地使用activex自动化处理线程,无论什么类型的线程,您只需要在对象创建函数里设置支持多线程参数为true。
根据labwindows/cvi版本细分:
labwindows/cvi6.0 (和更高版本)包含了activex控件容器来使用activex控件。labwindows/cvi6.0及更高版本可以创建activex服务器程序。activex服务器已经被加强,可以远程创建和操作函数树,操作源代码窗口文本,管理工作台,在uir和tui文件间转化,可创建发布包。
labwindows/cvi 5.5 (和更高版本)支持多线程可以安装操作activex自动化句柄。labwindows/cvi5.5添加了事件的支持,双向接口,和每个对象的读取和设置函数。这项功能在labwindows/cvi5.5中有所加强,允许您选择生成方法和属性的代码。下面列出了labwindows/cvi5.5引进的函数:
genwinhelpfilefromfpfile
gotodefinition
setactiveconfiguration
setdllexportheaderfiles
getdebuggeeprocessid
difftextfiles
setprojectdebugginglevel
setbreakonfirstchanceexceptions
setinteractivewindowmemorysize
forcesourcefilesintointeractivewindow
savebuilderrorwindowcontents
setprojectversioninfo
getprojectversioninfo
cvi 5.0引入了labwindows/cvi作为activex客户端和activex服务器的选项。activex自动化服务器向导创建一个函数面板(*.fp),一个头文件,和一个.c文件给labwindows/cvi来控制activex,这样可以更容易地找到这些函数并使用他们,同时可以使用在函数面板里activex服务器提供的帮组。
matlab®是mathworks公司的注册商标。其他列出来的产品和公司名字是其相应公司的商标和商品名。
相关链接:
knowledgebase direct-3u8tuk: what is activex? what is activex automation?
knowledgebase 1v2dm98m: using the activex automation controller wizard to generate code
developer zone tutorial: labwindows/cvi activex controller for visual basic 6.0 users
knowledgebase 21oc19li: how do i configure excel and make it into an activex program?
knowledgebase 1pdfcm4h: do labviews activex examples for microsoft office 97 work with office 2000?
knowledgebase 28ja78qo: what activex examples are avaiable for labview 6i?
developer zone tutorial: activex and labview
microsoft: activex controls overview

网友A:
我公司(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代理、销售CSS/PQI/INNODISK DOM电子盘、CF卡、2.5寸/1.8寸SSD固态电子硬盘,M-SystemsDOC电子盘等产品的厂家。并代销研华,研祥工控机,嵌入式主板,泓格模块。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长期供应各种型号工业电子盘,工业宽温CF卡等.
PQI  CSS  M-Systems
40/44pin IDE 32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64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28MB DOM 电子盘 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256MB DOM 电子盘 工业存储卡
40/44pin IDE 512MB DOM 工业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2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3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4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6G DOM工业级电子  8G高速工业级CF卡
CSS IDE/SATA  DOM电子盘128M-16G,CF卡128M-16G工业级常温和宽温
Industrial,2.5"/1.8" 64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128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256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512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IDE Flash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1GB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2GB 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3G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4M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8GB DOM 军用宽温电子盘 军用宽温CF卡
M-Systems DOC2000系列电子盘分别是:8M,16M,32M,64M,128M
工业级EDC IDE电子盘,4000系列,128M,256M,512M,1G,2G,4G,8G
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INNODISK ICF卡 128M,256M,512M,1G,2G,4G,8G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
Innodisk工业级常温宽温内存条,KingSton内存,SD,DDR,DDR1,DDR2,DDR3台式机,笔记本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长期供应,价格优惠质量保证,
联系人:黄小姐
    电话:0755-36878167/36878267-803
传真:0755-36878295
E-mail: vanessa@univo.com.cn
在线联系方式:
    QQ:1548966411
MSN:vanessa@univo.com.cn
Http://www.univ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