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1、有一铁路沿线的配电项目,电路图如附件,看看其设计,就0.5KW/2.8A的负载,竟然选用D10的空开,有必要吗?
2、总空开选D20,合适吗?
3、还有人告诉我,两个配电箱之间的距离约2~3km,却选用了3*70mm2的线,说什么线路长,要考虑压降,其依据?
  请大侠们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对铁路沿线的配电项目没有经验。
   我的意见是:开始时应当尊重以往的使用、设计经验;配电开关,能够达到保护线路的目的,就是可以的;导线的选择,除了考虑电流外,有时还会考虑强度、环境等因素。
   待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后,再得出自己的看法;可多询问相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