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出仪表数据

楼主(2010-09-19):
我的电表是:江阴斯菲尔 CD194B-2S9型
现在我有一个:RS232 转 RS485的模块。
说明书报文格式
    地址\命令\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位\寄存器地址低位\寄存器个数高位\寄存器个数低位   CRC16低位\CRC16高位
查询    0CH \ 03H \ 00H \ 12H \ 00H \06H \64H \ D0H

    地址\命令\数据长度\数据1-12\CRC16低位\CRC16高位\
响应   0CH\03H\ 0CH \ 43556680H\43203040H\42ddcc80H\78H\DEH
用串口调试软件怎么能得到结果

网友A:
设置好串口号,波特率等信息,选16进制HEX格式,在发送窗口填入发送内容:0C030012000664D0,点发送会得到结果

网友B:
各家串口调试软件不同的,你用哪款

楼主:
江阴斯菲尔 CD194B-2S9型电表
ComONE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
周工我用了他们说明书上的数据填入能得到结果,但是我修改终端机的地址发送也改为什么的不到结果那!

楼主:
例如把0C(12)改为01(01)就不行啦那????

网友B:
确认你的表是用硬件改地址(拨码开关)还是软件改地址,硬件改的话是否要上电断电等操作。软件改的话看是否有反弹数据显示更改地址成功。
在使用新地址发的数据帧上确认使用的调试软件是否有自动计算CRC选项,发送字符还是HEX选项等设置

楼主:
我们的表是通过控制面板上的软件改地址,改过后我还看看新的地址。
在使用新地址发的数据帧上确认使用的调试软件是否有自动计算CRC选项。是什么?
我是初学者能问一下:\CRC16低位\CRC16高位\是怎么算出来的,说明书上根本没有讲这两个数据时怎么来的。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个江阴斯菲尔 CD194B-2S9型通讯的电表哥们呀。

楼主:
是不是前边改任意一个数值CRC16高位低位都有变化呀!

楼主:
生成一个CRC的流程为:
1 预置一个16位寄存器为0FFFFH(全1),称之为CRC寄存器。
2 把数据帧中的第一个字节的8位与CRC寄存器中的低字节进行异或运算,结果存回CRC寄存器。
3 将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最高位填以0,最低位移出并检测。
4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三步(下一次移位);如果最低位为1:将CRC寄存器与一个预设的固定值(0A001H)进行异或运算。
5 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直到8次移位。这样处理完了一个完整的八位。
6 重复第2步到第5步来处理下一个八位,直到所有的字节处理结束。
7 最终CRC寄存器的值就是CRC的值。

请问 固定值(0A001H)从何而来,我看有些写的不一样呀。
是不是固定值(0A001H)是厂家设出来的标准

楼主:
CRC-16(循环冗余错误校验)
  冗余循环码(CRC)包含2个字节,即16位二进制。CRC码由发送设备
计算,放置于发送信息的尾部。接收信息的设备再重新计算接收到信
息的CRC码,比较计算得到的CRC码是否与接收到的相符,如果两者不
相符,则表明出错。
  在进行CRC码计算时只用8位数据位。起始位、停止位、奇偶校验
位都不参与CRC码计算。
  计算CRC码的步骤为:
  ① 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
存器。
  ② 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运算,把结果
放于CRC寄存器。
  ③ 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
  ④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右移一位;如果最低位为1
: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运算。
  ⑤ 重复步骤③和④,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
处理。
  ⑥ 重复步骤②到⑤,进行下个8位数据的处理。
  ⑦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的值即为CRC码。
  ⑧ 将CRC码分成高8位和低8位,按低位在先,高位在后,将它们
加到传送数据之后。
直接法生成代码:
unsigned short crc_16(unsigned char *Array, unsigned char *Rcv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X,IY,CRC;
       CRC=0xFFFF;//set all 1

       if (Len<=0)
               CRC = 0;
       else
       {
               Len--;
               for (IX=0;IX<=Len;IX++)
               {
                       CRC=CRC^(unsigned int)(Array[IX]);
                       for(IY=0;IY<=7;IY++)
                       {
                               if ((CRC&1)!=0 )
                                       CRC=(CRC>>1)^0xA001;
                               else
                                       CRC=CRC>>1;    //
                       }
               }

       }
       Rcvbuf[0] = (CRC & 0xff00)>>8;//高位置
       Rcvbuf[1] = (CRC & 0x00ff);  //低位置

       CRC= Rcvbuf[0]<<8;
       CRC+= Rcvbuf[1];
       return CRC;
}
0xA001是怎么出来的那,是仪表固化的吗??

网友A: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ouchs&id=25000#51069
我做的串口调试,改变数据后点CRC可生成新的校验码。注意发送数据窗口就不要写入原CRC码,只写除CRC外的其他数据,例如0C0300120006,点CRC,会出校验码64D0。地址变为01后校验码是65CD。选取自动加入,发送数据后自动发送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