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请教高手!!我公司水统统恒压变频器出故障需更换!!但是没有现成的变频器!所以想改成不用变频器的希望给张图纸!!!理论也可以!!谢谢!!

楼主:
拜托啦!!!小弟急用!!

网友A:
正规的恒压供水系统,应该在变频器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工频供水,从楼主的描述来看,不但没有自动切换功能甚至连手动切换的功能都没有—— 一个彻头彻尾的糟糕方案!

应急办法是用相应的接触器代替原变频器即可,待变频器到位后,再彻底恢复,但是建议楼主重新设计正规的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
有手动!!但是没办法恒压!!!

网友B:
手动本来就没有恒压,,,楼主可以试下将压力表改为指针式的带电极的那种,,,设一个压力上限到达则停机,,,设一个下限,,,达到则启动,,,就只能这样了,,,楼主最好买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说明书上面有设计好的电器图,,,接线图,,,再配一个普通点的变频,,,就可做一套很好用的供水系统,,,,

网友A:
呵呵~~肯定没办法恒压,因为实现恒压的变频器已经损坏!

楼主:
不用变频器没法办吗??

网友C:
有,机械恒压的

网友D:
不用变频器是没办法恒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