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语言

楼主(2010-09-19):
各位大哥:
               小弟刚接触PLC,现在用的三菱FX-TRN-BEG-C仿真学习软件,但是里面有些程序不能编出来,希望在这里找到三菱的编程手册,最好是不用鼠标点,而是直接在键盘上学出来的!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应当下载到电子版的。
   键盘输入指令,或可以使用功能键;或者,直接键入完整的指令试试(例如LD X0),但不知在FX-TRN-BEG-C中是否可以。

网友B:
三菱的编程手册是好找,三菱网站就有下载
可是手册不会写怎么用键盘输入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