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想要通过笔记本的ExpressCard扩展com口,不知这样扩展的口能否完美支持plc编程下载之用,如果可以的话,扩展的com口需要连接什么样的线才能与plc完美通讯?

如果要完成以上的要求,需要买什么样的扩展卡,什么样的通讯线,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网友A:
扩展卡不是很了解,不过我的电脑是加了一个扩展基座,上面带COM口,打印口,USB口和接鼠标键盘的圆口,这个加上去,和电脑本身自带的一样,直接可以用!对了,电脑是DELL的,底部有一个扩展接口的。可能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带!

网友B:
我用的是S7-200的专用线,但是接在电脑上就是不能用,后来又配了一个扩展接口。

网友C:
没问题
比USB转的要稳定多了

网友D:
PC串口卡,好用,但也不是所有的机型都支持,这要现场测试了再买。

网友E:
ExpressCard扩展com口,只要不是买的特别便宜的产品,支持PLC编程下载是没问题的。

网友F:
USB转COM口就可以了

楼主:
答案选择性很大,还要斟酌斟酌了。谢谢以上的大师们的热心回答。

网友G:
不是所有的PLC转换后都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