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按说明书设置,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主频率设定为20HZ,P40(M3)设置14,P41(M4)设置15,,运行时,主频率可以到达20HZ,但操作UP/DOWE开关,主频率不上升也不下降,这是为什么?是否还有其他参数要设置?

网友A:
呵呵;把频率来源改为面板设定;

网友A:
外部电位器给定,那么频率就是按电位器上的分压来变化的;
与UP/DOWN无关;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1,记得如果使用UP/DOWE功能,实际运行频率=主频率+UP/DOWE频率,。
2,设置面板设定?是主频率还是运行指令?如果运行指令由面板,那么外部UP/DOWE功能怎么实现?
小弟是初学,呵呵。

楼主:
还有个问题,VFD-M的最低输出频率选择(P8)设定值是0.10-20.00HZ,想设置成10HZ,变频器不接受。

楼主:
我所知道的UP/DOWE功能的意思:
数字量端口给定是指通过变频器数字量端口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上升,下降而进行给定,常常叫做频率升降功能或UP/DOWE功能。大部分变频器通过可编程输入端口进行数字量的UP/DOWE给定!
实际运行频率=设定频率+端口给定频率
当使用UP/DOWE功能时,频率是在设定频率的基础上UP/DOWE的,而不是从0开始。
设置如下:
按说明书设置,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主频率设定为20HZ,P40(M3)设置14,P41(M4)设置15,
上电,设定频率为20HZ,设定频率界面F为20HZ,输出频率界面H为0,合上RUN开关,输出频率H以0.1HZ进阶到设定频率20HZ,频率不再上升,这时合上UP开关,输出频率不上升,关断UP开关,合上DOWE开关,输出频率H以0.1HZ下降,如果一直不关断DOWE开关,输出频率H可以下降到0HZ,这是为什么?是否还有其他参数要设置?
请给予指教

网友B:
台达m系列只能选择使用一个信号源,所以无法实现“实际运行频率=设定频率+端口给定频率”这一功能。但是可以使用p46(08),p47(你需要的频率).参数来实现,就是将rb端子并接到m3.rc端子并接到gnd。p08的调节需要先调节p06。

网友A:
呵呵;UP/DOWN功能就像面板上的上下按键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ZCMY,你说把频率来源改为面板设定,最开始我也试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成功,就放弃了,后面的操作依然选择外部端子控制,所以导致UP/DOWE功能无法实现,在过去工作中由于习惯选用外部端子控制,习惯使思维走向误区,现在问题解决了,在此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ASD3971朋友,你说的(台达m系列只能选择使用一个信号源,所以无法实现“实际运行频率=设定频率+端口给定频率”这一功能。),这个可以实现!
我的设置方法为:

P00 =  0; //频率指令为键盘数字量给定

P39 = 14;  //指定M2端子为UP指令

P40 = 15; //指定M3端子为DOWN指令

P140 = 0; //普通加减模式,不受加减速控制

P141 = 0; //不记忆UPDWON的数值

注意P00一定要设置为0,键盘数字给定。电位器给定不行。

网友A:
呵呵;我给你说的就是这个;
频率来源用变频器面板设定;
这时面板的上下键可以调节;
UP/DOWN与面板的上下键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