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我们单位进了3盏7KW的探照灯,3盏灯可以一起以相同的角度和速度进行转动(当然还有其他的控制模式,但是我们用的是同向转动),其中一个设置为主灯其他的2盏为从灯。当总的电源送上后,首先主灯要转动一个角度和其他的2个从灯角度一致后2个从灯将随着主灯做同向运动,3盏灯之间用网线连接。灯的角度摆动的驱动电机是伺服电机。
我头一次接触伺服电机,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如果电源送上后,不管是主灯还是从灯它们的驱动电机的编码器的反馈的脉冲是0吗?
2,主灯先转动和从灯找同步,这个主灯的控制信号是从灯的电机的发聩信号还是主灯和从灯反馈信号之间的差值?
顺便补充一下,用的是直流的伺服电机。

网友A:
如果电源送上后,不管是主灯还是从灯它们的驱动电机的编码器的反馈的脉冲是0吗?电机不动的话,那反馈的脉冲就是0。电机不动,那就有反馈脉冲。
一般应是有指令给主机,让主机先转,从机的话可以由指令来转,也可以由主机的编码器输出来转。

网友B:
1、可以采用回零的方式,你每次上电,总的电源送上后,首先主灯要转动一个角度和其他的2个从灯角度一致后2个从灯将随着主灯做同向运动,这个就是一个回零状态,就是保证在上电后,大灯和另外2个从灯的位置保持一至。
2、实现的方式就很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