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扬程60米的潜水泵,放到60米深的井中抽水,和放到30米深的井中抽水,哪一个电流大,请大家讨论。注;(水位不一样)

网友A:
根据异步电动机的工作特性曲线,当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运行时,电磁转矩M和定子电流I随负载增大而增大。

网友B:
电流是一样的,朋友。你得说抽到60m和30m哪一个电流更大?

网友C:
60米深的井和30米深的井水位是不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网友D:
30米的电流大

网友E:
如果水量足,30米电流大。

网友F:
如果有压降,30米电流更大。

网友F:
如果放到20米,要烧水泵的。

网友G:
扬程*流量*效率=功率

网友H:
为什么会烧水泵
金海春

网友I:
电流应该是一样大的

网友J(2010-11-02):
电流的一样的大啊。

网友K(2010-12-04):
水面是否同样高

网友L:
这个问题与水面高低有关系吗。负载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M:
60米的基本是电机的空转电流,因为它打不出水(理解为水位=-60米),30米的电流要比额定电流大(假定出水口后面除了空管基本无转弯、无阀门)

网友F:
如果有条件,你拿一个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就知道30米和60米电流。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