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请问各位高手:
  OMRON PLC  CPM2A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OMRON PLC  CPM2A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先谢了.

   请阅读《CPM2A编程手册》第2-2——CPM2A/CPM2C高速计数器章节。

楼主:
谢了,不知程序怎么写,感觉手册还是说的不明白,内部的触点和寄存器怎么和高数计数器相连呢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高速计数器是不是要用CTBL ,INI,PRV等指令呢?各位老师请用指令描述一下。小弟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