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如题,如何计算线路压降,请大侠们支招,谢谢!

网友A:
设电压降为10%,则为22V。
线路有效电阻=U/I=22/20=1.1欧
查手册,50平一公里有效电阻为0.4122,3公里为1.2366。20A时压降为24.7V。70平一公里为0.2944,3公里为0.8832,20A时压降为17.7V。
应选择铜芯50平方或70平方电缆。

网友B:
应该选>70平的那个等级吧.线路长是不是单程?

网友C:
35²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D:
3KM如果按5%的压降计算需要很大很大........

网友E:
乖乖 ~~!!这么长啊,是不是瞎说的啊。要是真的话你买3公里的2.5平方的要12000左右,还不如买个发电机了 。

网友F:
理论与实际往往差距很大,压降只有20v左右,也就是末端电压200v左右,对于负载来讲影响不大,所以没必要选的太大,我觉得25mm²就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