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我们矿的 振动电机 经常烧掉       他们都说是漏斗空了  振动电机空振的结果!!  可对?  谢谢!!!!

网友A:
胡说
要看咋烧的嘛

网友B:
不是那问题,你主要看一下是怎么烧了?是缺相还是轴承哐了,扫膛烧了。还有就是修理的时候浸漆不到位,导致绕组松动摩擦坏了。

网友C:
与振动电机空振无关

网友D: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而非因为空载。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F:
是电振机还是振动电机?你要说清楚,型号,使用控制条件等,别人才可以帮助你分析!

网友G:
空震应该不会烧
肯定是其他原因了
缺相,电机轴承坏了等等

网友H:
同意3楼的看法。查缺相,扫膛,轴承,过载等。

网友I:
我们单位有很多振动电机,也烧过几台,大多是振动时外部接线折断缺相造成的。

网友J:
对电机而言已经不是空载了。

网友K:
如果是振动电机的话不会因为无料空转而烧坏的。
排除其他电气原因 ,底座紧固不平衡也会烧坏。

网友L:
震动电机和空载;满载没有关系。市面上的震动电机大多都是偏心轮式。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M:
前一段在调试一台37KW变频器带8台振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有一台电机上线的空开跳,变频器过流保护。将此电机隔离,再运行一段时间又一台电机上线空开跳,变频器过流保护。后来拆下电机检测几台电机烧的位置基本相同。扫堂造成的原因很大

网友N:
经常烧,看看是缺相还是过载,我们这因为过载也烧过几个,你测测三相电流,过流的话调调振动器的振幅

网友O:
我们这也用很多振动电机,也出现如楼主所说的当电机地脚丝松时出现电机过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一般没有到烧掉电机就保护了..

网友K:
如果是振动电机的话不会因为无料空转而烧坏的。
排除其他电气原因 ,底座紧固不平衡也会烧坏。

回复楼上,
忘了说明电机各类保护必须好用

楼主:
可是  空载的时候  漏斗上面没有矿,      漏斗的震动幅度很大   电机也跟则震动幅度很大呀

网友P:
同意3楼的看法。查缺相,扫膛,轴承,过载等

网友Q:
振动变压器的间隙要调整好。整动输出的电流调节大小有关如果一直在最大既满负荷长时间开且环境温度高是很容易烧坏的 。

网友R:
缺相,扫膛,轴承,过载

网友S(2010-11-28):
我们公司也常烧,我让他们把轮子调下,相对来讲就降了负荷,还有一台用变频控制,防止振太快了,你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