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需求

楼主(2010-09-20):
请问各位高手!防雷接地跟电气设备接地有区别吗?如果直接把电气设备的接地接到防雷接地上面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呢?

网友A:
让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击灾害为目的接地叫做防雷接地。电气设备接地是指设备金属外壳接地,以避免因漏电引起外壳带电导致触电。
建筑物的防雷接地要看是如何做的,如果是从建筑物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上引到接地上的,那么这个接地肯定是不能和保护接地极共用的,很简单,它会把雷电引过来。如果单纯的是建筑接地,不是与引雷的装置连接的,那么可以考虑,但还需考虑接地电阻,如果太大就会造成地电位反击,同样不能共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二者对接地电阻要求也不一样,防雷接地要求接地电阻小于10欧,保护接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

楼主:
感谢二位朋友的指导!
但是我想弄清楚电气设备的防雷接地,这个直接接到建筑的防雷接地上面可行吗?

网友B:
电气设备的防雷接地指那方面?如果是避雷针的引下线和避雷器的接地当然可以。如果是设备外壳接地那就保护接地就不行。

网友C:
最好是单独接地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