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手里头有一款电机,直流永磁的,我不想拆开它,请问题是否有方法可以判断出电机的正负极?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道电流方向(也就是正负极)和转向,恐怕不好判断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找块电瓶碰一下就知道了。
麻烦一点:找块电压表红黑表笔各接2极用手顺时针转一下电机轴,看电压是正还是负,
不过有一点我不理解,直流永磁电机。。。怎么接只有正传和反转的关系,你不说出转向怎么可能知道正负极?

网友C:
直流电机是可以正反转的!先规定正反转才能确定正负极!?或者用规定的电源连接一下即可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