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请教大家啊,我在学习三菱STL编程时用,
gx developer编stl程序准备转换模拟时提示"布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该怎么修改啊
截图,和程序我都发上来了,求哪位大侠帮我改一下,谢了啊

网友A:
把程序截图上来看下

网友B:
   已补充图了。

   我没有直接用过SFC(只试过梯形图转SFC);但根据功能表图的规则,步与步之间,只能有一个转换条件(一个短横线);或者说是转换与转换之间,必须有一个步。
   故,可把8、9、6合并为一个试试。

网友C:
转移条件8、9、6错误,只能有一横线,8、9、6三者在梯形图里串接共为一个转移条件(一横线)。

网友A:
楼上正确,连续出现8/9、6三个条件,去掉两个,保留一个就能转换成功

网友C:
同道中人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 试了,果然是这样啊,谢谢啊,希望以后有疑问还能得到大家的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