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请教下各位,国产伺服电机哪个品牌的最好?我要求大功率的,25KW。包括控制器在内

网友A:
国产通用伺服国内用的非常少,技术上(可靠性等)尚不成熟,不推荐使用。国内用日本伺服较多,主要有安川、富士、松下、三菱,高端产品上有些采用欧美伺服,但是价格较高。

网友B:
呵呵.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QQ55255554

网友C:
呵呵;这个功率,你要先打听一下价格是不是可以承受;

网友D:
25KW,功率比较大,国产的不知道有没有做
这样的功率三菱的通常也要订货的,基本不会做库存的

网友E:
楼主用在那方面的,一般是22K的,再说伺服一般是看输出力矩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在那方面的,一般是22K的,再说伺服一般是看输出力矩选的。
我们用在模切机上的。是一般是22KW的,输出力矩是210牛米的。

网友D:
这么大的模切机,如果需要打的力,在转速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加减速机增加扭力

网友F:
北京超同步伺服

网友G:
25KW的伺服系统,呵呵,估计几十万啊

楼主:
我问了一些,美国的某个品牌要近十万。德国的六七万,意大利的四万多,有个国产品牌的三万多。日系的没有考虑。所以也不用几十万。这些都是包括驱动器和线在内的,22KW的。

网友H:
大把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