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我公司有台干式变压器,1000KVA,计量表装在高压端,我们有高层20层共2栋1100户住户,每月的的用电损耗大约有多少?

楼主:
1000KVA的干式变压器,所有损耗(铁损+铜损+线损)每月有多少?
我公司有台干式变压器,1000KVA,计量表装在10KV高压端,我们有高层20层共2栋1100户住户,负荷在700A左右,每月办理抄表到户,每月的的用电损耗大约有多少?

网友A:
这个要查一下手册,和用电量有关系的啊!手册没有的话可以找当地供电部门,他们有这样的资料!

网友B:
变压器的鉄损与变压器有关,铜损与随附在变化而变化,线损与供电线路的导线粗细、长短、材质等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