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上次发了一个一个帖子---“电压哪里去了?”各位老师给出了很多答案,我99%的基本上接受了,也学到不少知识,在此谢谢各位老师。但是是34楼吧?(我不太会数)yutd的老师说是和缺相引起i中性点漂移我不太明白。请问各位老师:缺相能引起中性点漂移吗?是否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如果是三相单相混合负载缺相是会的

网友B:
简单地说,如果把三个一样瓦数的220V电灯采用Y型接法接到三相电源上,三灯的亮度是一样的。然只要更换其中一灯的瓦数,就会发现三灯的亮度不一样了,这就是中性点的偏移。

网友C:
如果N线好的,就不会产生中性点飘移情况。

楼主:
我指的是针对电葫芦一相是一百多伏,而且是空载的情况啊,

网友A:
你用表量的那1相是电源断相了100多V 是经电机返回的

网友D:
我未看之前帖子“电压哪里去了?”的讨论;
但觉得6楼企鹅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