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0-09-20):
选电机的一般步骤是什么?要实现30kg的物重上下升降,利用齿轮齿条机构,另有配重实现自锁。请高手指点选用什么电机好?
电机直接接220v,利用按钮开关实现升降呢?谢谢。。。

网友A:
关键看链条齿轮大小的比,然后再选电动机。

楼主:
我是新手上路,麻烦给介绍下电动机的一些知识!

网友A:
我也不是太了解,说一说供参考。30kg不是很重,根据你选齿轮的大小,【杠杆原理,主动轮大,速度快,费力。反之,省力。】需要的运行速度,工作时间的长短等。选电机。总之,让设备运行达到你的要求。让电机工作在额定功率范围之内,不发热烧毁就好。异步电机主要参数有千瓦,磁极数,电压等。千瓦大,极数多,电压高,扭矩就大。再多的你自己看书去吧,包括现成的基本电路图应该都有。

楼主:
非常感谢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选用个电动葫芦,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C:
选电机的一般要注意电机输出的转矩,只有输出转矩达到要求了才可以拖动负载。

网友D(2011-01-19):
如果需要简单的精确控制,那么选步进电机吧`86mm以上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