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求FX1N和窜口条形码扫描枪的连接方案怎么解决
程序输进去,监控看老是有数据丢失。
请问谁有这方面程序和解决方案。有的话发给我,谢谢了!
邮箱zhoujiahua588@126.com

网友A:
这个通常是通过232通讯做程序

网友B:
条码扫描 发出来的一般是一个字符串的数据,你如果用整数位去读取的话,都会有数据丢失.再者你扫描是不是过快,PLC 的扫描周期低于你的条码发送数据的周期,这样也会造成数据丢失的可能. 前者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