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s7 300中为什么联网后就不能把程序下载到仿真软件中去了,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错误提示如下:[

楼主:
哎,这么久也没见回音啊!

网友A:
程序下载到仿真软件之前, 请做好两个设置!
1) 你的SIMATIC软件"set PG/PC interface", 必须设定为PC Adapter( MPI ).
2) 你的S7硬件组态中, CPU模板的X1端口必须设定MPI总线.
祝你成功!

网友B:
连接适配器的软件重新安装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杀毒软件把什么东西给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