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请教高手:松下FP0-32CT PLC与电脑连接时在编程软件里怎么设置啊?我是初学者,今天搞了个简单的程序,就是电脑与PLC连接不上,我用的连线是自制的,一端是9孔的COM口,另一端是6针的鼠标插头(剪掉了一针)。
谢谢指点。

网友A:
找一个接线图好好看一下,松下是最简单的连接,不存在不稳定现象。并且可以在线修改。松下PLC在线修改,在我所用的PLC里面,这是最好用的了。

网友B:
一般是你电缆的原因;

网友C:
估计是针脚的顺序不会看 线做的不对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线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D(2014-11-18):
怎么设置呀,没试出来

网友E:
串口的不需要设置
USB口设置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