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请教单向交流电机调速器爆 25伏47微法电容的原因

网友A:
单向交流电机要用 25伏47微法电容吗?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B:
顶一下
没有用过单向交流电机调速器
是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机功率多大?
单向交流电机调速器是不是通过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C:
是US系列的调速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