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区分正负极

楼主(2010-09-20):
各位朋友们,帮忙想个方法区分电力电容的正负极,4000多uf的,越简单越好,不能复杂

网友A:
利用电解电容极性接反时容易漏电的原理,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去量,红黑表笔分别反复交换测量电容两端的电阻值,相对阻值小的那次,说明黑表笔接触的是电容的正极。

网友B:
电力电容有正负极吗??

网友A:
呵呵,对不起,我大意了。我看到4000多uf的电容,想当然以为楼主问的是电解电容。
至于电力电容来说,是没有正负极的,是无极电容,否者怎么会用在交流电力上呢。
还有,楼主一方面说4000多uf,另一方面说电力电容,可恕我见识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容量的电力电容,一般常常的400V电力电容的容量多为300多微法。所以真把我搞蒙了。

网友C:
三楼说的对,我赞成,

网友D:
佩服3楼,向您学习了。

网友E:
上面不是写着了吗

网友F:
对,电力电容没有极性

网友G:
电力电容没有正负极

楼主:
变频器问题
是我搞错了,大家的学识让小生佩服,顺便问一下在控制柜中变频器的三根进线为什么只有两根通过接触器控制,还有一根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的D+,D-,上外接电容,起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