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用多大铝电缆

楼主(2010-09-20):
现在我们新建车间总动力功率大约600千瓦其中电焊机38kukva10台配电室离车间250米用多大铝电缆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A:
240平方三根并联。

网友B:
同时开机?

网友C:
400平方的铝电缆

网友A:
楼主,如果走线条件好,赞同使用铝电缆,毕竟铝电缆与铜电缆相比价格相差很大。
但320米距离走线最大的问题是线路压降,根据估算,如使用240平方铝电缆三根并联,当电流达到1000A,线路压降在17V左右。这还指三相平衡状态下,如果不平衡,其中一相压降还更大。
我单位一幢办公楼用电负荷才70KW左右,线路长约450米,原来用50平方铝电缆,当空调使用时根本不能使用,后改成120平铝电缆,稍好点,现在改为4*120铜电缆,基本解决。

网友D:
150平方的铝电缆3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