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一台37kw的三相异步电机带水泵,在正常运转过程中,水泵靠背轮突然脱落,导致电机突然空转,但是热保护没调,后来电机三相绕组全部烧坏。问一下,这种情况下电流怎么变化?热保护能起到保护作用吗?帮忙分析下电机烧毁原因,谢谢啦

网友A:
应该电流变小

楼主:
回2楼,电流变小,热保护肯定就不会跳呗,那电机是什么原因都烧了,而且盘车还能盘的动

楼主:
啊错了,回1楼

网友B:
看看电机轴承。

网友C:
水泵靠背轮突然脱落是不会烧电机的,还会有其它原因,请你祥细检查。

网友D:
看一看电机烧的现象

网友E:
电机空转会导致电枢磁场错乱,电机发热烧毁、炸坏绕组。

网友F:
电机空转(飞车)也会烧坏啊?

网友G:
水泵靠背轮突然脱落,当时没有发现,直到电机烧坏了才知道,是不是?
那么,能够确定是空转烧坏的吗?
热保护失效的可能也是有的。

网友H:
同意11L 的看法,确定是空转烧得吗?

网友I:
电机空转也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泵靠背轮突然脱落,当时没有发现,直到电机烧坏了才知道,是不是?
那么,能够确定是空转烧坏的吗?
热保护失效的可能也是有的。

欢迎光临【职场人生】论坛: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2223
热保护是否起作用,我只能按那个test按钮了,好使
另外,靠背轮掉了,电机瞬间空载,转差率变小,定、转子电流都应该变小啊
可惜当时我没在现场,等我回去时,电机已经返厂维修了

网友J:
电机不论带不带负载,不会造成磁路紊乱的,没有科学根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空转会导致电枢磁场错乱,电机发热烧毁、炸坏绕组。
谢谢分析,那个电机就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可以空转的,
你说的电枢磁场错乱,能具体给分析下吗,谢谢啦,我不太明白

网友J:
建议检查一下轴承是否由于联轴器瞬间甩开的时候损坏而导致转子气隙过小扫膛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检查一下轴承是否由于联轴器瞬间甩开的时候损坏而导致转子气隙过小扫膛烧毁。
恩,谢谢,我估计现在只有这种可能了,不过电机已经不在我手里了,返厂维修了

网友K:
肯定不是空转导致的烧坏。

网友L:
脱落的叶轮将电机卡死,导致电机堵转,此时电流无限增大直至电机完全烧毁!

网友M:
热继电器没有动作是电机烧毁的原因吧,如动作可靠 ,那不会烧毁的,除非水泵进水哦。可以把热继电器校定一下啊。

网友N:
电机空转也会烧坏,我还没见过,水泵叶轮脱落,电机电流会降低的,除非叶轮没有完全脱落,与泵体相刮,这样电流会高的,如果保护器失灵会烧电机的,你可以检查泵体有没有刮痕,还有电机过热损坏,比如扇叶损坏,电机拖底(轴承烂电流不一定高),仔细检查应该可以找出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好心人帮忙分析,待电机回来后我一定仔细查出原因,
另外,热保护怎么试好使不好使啊,目前看来只能按test按钮试试跳不跳吧,谁有更好的办法吗,请赐教

网友O:
怎么可能这样呢 电机空转应该不会发热啊

网友P:
普通电机空转不会烧,水泵马达空转很容易烧的。水泵马达的功率基本消耗在自身线圈上面,所以机电会发热,水泵的马达有扬程和流量,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就很容易烧。

网友Q:
是不是脱落造成了电机的堵转造成的呢?

网友R:
我比较赞同27楼分析的原因。我接触的的水泵,好多都不允许空转。具体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有知道的可以帮忙分析下!

网友S:
要看情况啊,空转时间太长也会烧啊。轴承卡住了也会烧啊,突然电压不稳也会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普通电机空转不会烧,水泵马达空转很容易烧的。水泵马达的功率基本消耗在自身线圈上面,所以机电会发热,水泵的马达有扬程和流量,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就很容易烧。
先谢谢啦,麻烦您能再说的明白些,具体些吗,我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T: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全面检查一下

网友U:
这是两码事吧。水泵马达空转是因为会烧坏机械密封导致转轴处漏水,跟电机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网友V:
我分析可能是机械卡死导致电流急剧增大烧毁电机因为楼主发现时电机已经烧毁

网友W: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V:
我分析可能是机械卡死导致电流急剧增大烧毁电机因为楼主发现时电机已经烧毁
我也觉的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不过没有看到尸 体。也不好怎么下结论。
不过我想9楼的那个说法。不明白。

网友Y:
靠背轮 掉下来的原因, 三相绕组全部烧坏,,,,,,

网友Z(2011-11-11):
可能是靠背轮掉下来的时候,产生机械故障,造成电机短时间赌转电流增大,而烧毁电机。没听说过空载运行也会烧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