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各位老师
   我用DDRVA写的指令,让滑块走三段距离;放在一个子程序里面,编号为P10;
   在主程序里面调用,子程序执行了一回子程序之后,延时后再次调用时子程序就不执行了,怎么回事?是不是运动控制指令不能放在子程序里面的??

网友A:
呵呵.扫描时间错开了吗? 定位指令第一次执行完之后,要过一个扫描周期才能执行第二次。

楼主:
很久都没回论坛了
自己实际的去调试了一下,用的台达的EH2 PLC,在子程序里面调用运动控制程序(含有DDRVI,DDRVA指令);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点:
1.调用的条件:在运动控制子程序未执行完时,条件不要断开
2.运动控制子程序里面必要地方加一点延时:如在上一个运动控制指令完成后,加一条延时(0.1S),再执行第二条运动控制指令(具有相同Y输出)

网友B(2013-04-23):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