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需要一个12v电源就用12v变压器加4个二极管组成桥整流没加负载输出居然是30v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用同一个万用表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肯定电压大于17V?
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应该是根号3的关系(空载)!否则就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如果输出电压在12V,整流滤波后应该在20V左右!!

网友B:
不加整流应该是10.8V .加滤波电容后应该是接近17V.
如果不对,就应该是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C:
还需要注意:空载测试出的电压跟滤波电容也有关系。

楼主:
用同一个万用表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11.98v没加滤波电容没加负载

网友A:
是不是万用表的档位打到交流电压档,测量了直流电压??否则无法理解??

楼主:
我用万用表的直流挡测的输出

网友D:
用机械万用表测量。

网友E:
不会接成了倍压整流吧

网友F:
整流后输出的直流电压要小于,整流桥输入的交流电压,如果加上滤波电容,输出的直流电压大于,整流桥输入的交流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同一个万用表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肯定电压大于17V?
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应该是根号3的关系(空载)!否则就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如果输出电压在12V,整流滤波后应该在20V左右!!
错了 根2的关系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打字打错了!误导了各位!抱歉!

网友H: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找到了主要没带负载带负载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匪夷所思??

网友I:
滤波电容额定电压太大了吧

网友J:
根号2的关系,对于这点还请各位高手给予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K:
加个cw7812...稳压就OK了

网友L:
不接负载所测得的是滤波电容所充满的电压,接上负载电压会降到近12VDC的。你用的滤波电容一定大于30V了,要不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电压的。12V的电源滤波电容一般选用25V耐压值的就行了。

网友A:
不明白楼上几位说电容的耐压问题是根据什么??如果电容耐压用100V是不是电压也跟着上升!!??500V呢??

网友M:
和电容有没有关系本人不清楚。AC12V应该是交流电的有效值,整流后的数值应该是交流电的最大值,也就是根2倍应该是17V。30有点大了。

网友H:
呵呵,换块表再试试,30V有点不可能啊 ~!

网友N:
考察大家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