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我公司设备有点问题,
用的是液马器来控制设备前进的位置,用的脉冲密度LD(X11)   [SPD  X001  K80    D0] .
我是这样想的,当LDX11通X001是不断有指定的脉冲进去,K80是X001的计数的设定值,到设定值将数值放在D0中去。
现在设备前进的数据老是不对,还请老师指点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X11无法接收高速脉冲信号,信号脉冲丢失,导致计数不准。

网友B:
每次前进差的数是一样的吗?(有可能是软故障) 可以找个示波器看看编码器有缺脉冲现象否?

网友C:
X11用光电开关,如果本来就是光电开关,那就是有点脏东西在上在面。擦干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