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有一条16平方毫米电缆,短路烧掉后经过电缆故障定位仪检查发现电缆某一节点爆开了;请问各位大侠电缆爆开节点经过处理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吗?应怎么处理好呢?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我们的方法是断头用香蕉水处理,压线管接线,缠高压胶布,低压胶布。就行了,如果你要地埋,就在上面穿个管子吧

网友B:
可以买电缆中间接头有热缩和冷缩的都可以接起来用的,不过要打压试验哟!

网友C:
要用摇表测试一下相间绝缘电阻。

网友D:
我觉的把段的地方用压线鼻子,用工具压紧后,街头找合适的螺丝紧固,然后该缠缠,该包包。

网友E:
完全可以,低压电缆没有那么娇气

网友F:
压线管接线绝缘处理后,摇表测试一下相间绝缘电阻,就可以用了。

网友G:
先测试一下相间绝缘,如果绝缘没问题再做压线管接线绝缘处理,绝缘做好再试一下相间绝缘,绝缘没问题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