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这两种信号有什么区别啊 跪求

网友A:
开关信号是一种通断信号!电平信号是指电压高低!但不是绝对的!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信号是一种通断信号!电平信号是指电压高低!但不是绝对的!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

那像是无线接收模块的 VT端和D1-D4端,VT输出就是开关信,而D1-D4输出的就是高低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