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负载问题

楼主(2010-09-21):
请教各位高手:PLC的一路脉冲输出能否接两台步进驱动器

网友A:
一路脉冲接一个驱动器,如果你硬要接两个,那只能通过外部电路切换,但两个要是分时控制的,不能是同时的

网友B:
一路接一个;
不够的话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