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我单位的自来水二次供水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台达的PLC“压力传感器和三台1.5KW的立式水泵组成的。但不知道谁给动了。原本压力可以控制在5KG的时候是两台水泵工作。现在是三台水泵同时工作(用水点没有增加)经我判断PLC没有问题:压力传感器也没有问题。ABB变频器的设置参数好像不对?????由那位仁兄帮忙指点一下!!如果检查和设置

网友A:
三台电机用一个变频器吗,查一下说明书,看一下变频器接多段速几号上,再去查多段速接线上的频率P设定值。调大一点可以增加电机的转速。从而可以增加流量,三台电机用一个变频器我到是没有用过。只有一个对一个。确定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看看说明书去查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 ?我把我号码给你 13738349382 13758893455 QQ:384612913  电话或者网上聊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变频器已修改过的参数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压力传感器达到5KG时,模拟量转为数字量后传进PLC,程序控制二台输出,现在不能控制,应该不是变频器吧 我也没试过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只是猜想。

网友E:
应该是谁动变频器的参数或PLC,如果可以,请联系我,这个问题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