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我想用0-10V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不知道10V是不是代表50Hz?

网友A:
你外接可调电阻器,相对应的最大阻值(10V)即为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50HZ,当然了你如果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改了,就不是50HZ了。

网友B:
只要分清了给定频率(与给定信号对应的频率)和输出频率(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的概念,就容易理解了。用0-10V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属于外接给定,设定就是利用变频器给定频率与外接给定信号(本例中就是0--10V电压)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有了这条曲线,再设定好变频器的最小、最大输出频率,其与0--10V的对应关系不是就清楚了吗。

网友C:
10V对应你设定的输出最高频率;
如果你设的是50HZ,那么对应就是50HZ;
设的最高是60HZ,那么对应就是60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用0-10V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不知道10V是不是代表50Hz?
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中,0-10V一般对应的是0-100%的给定量范围,这个范围有对应变频器内部设定的0-最高频率给定的范围。其中最高频率是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来改变的。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F:
不顶其他楼上的,就顶你~~!!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G:
这个要看你设置变频器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如果上限100HZ 那10V对应就是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