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请教发电机180KW发出的电零线带电,零线对地有200伏的电压,但是三相电压正常,零线对相线电压又是220伏,请教是不是发电机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中性点没有接点

网友B:
同意2楼
中性点没有接地

网友C:
零线没有虚接

网友D:
把主开关关掉再量一下,多数是零线断了。

网友E:
中性点没有接点

网友F:
发电线的中性线接线了没有?   检查一下。。。

网友G:
中性点没接地,查查吧

网友H:
是不是零线跟别的地方共用
MZJ

网友H:
是不是有多台发动机共用一条零线
MZJ

网友I:
原因到底如何?期待答案。

网友J:
电机接地

网友K:
应该是中性点未接地,这就是典型的三相四线制的供电

网友L:
应该是没有接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