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如何理解拉高压熔断器时,迎风相与背风相?我不太理解,当我们面对高压熔断器在有风时,要么全迎风相,要么全背风相,如何成一迎风相和一背风相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面对高压熔断器时,首先拉开中项,然后拉下风项(风是从右手刮过来的就拉左手的那项),再拉上风项。送电时相反。

网友B:
楼上叙述正确;
主要是考虑电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