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高手

楼主(2010-09-21):
由于三夌FX2NPLC输出继电器烧毁(多点).换输出板后需要重新输程序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输入输出板和CPU板是分开的,程序在CPU板里,不用重新写程序

楼主:
再次请教存贮器里的数据会丢失吗?

网友B:
断电后拆掉电池,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C:
电池不要拆下;只换中间板没有关系;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
不用重新写程序

网友E:
程序平时就要留备份,别临急抱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