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扩展的疑问

楼主(2010-09-22):
我是CP1H的CPU,后面带了4个40点的扩展,为什么,我每次上电,所有的输出都会一起亮一下随后就灭掉呢··不知道什么···

网友A:
不会按你的程序输出?
只带一个试一下;

楼主:
不是··
我里面没有程序,是空的,每次上电的时候有两个扩展的输出都会同时亮一下,随后熄灭,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在线工作-清除PLC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