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LED显示器的电视发展前景如何?听说这只是个过渡产品,是这样吗?

网友A: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LED显示器、LED电视,都是LED背光源液晶显示器或电视。它只是以LED做为背光源,实质仍是LCD的一种。它用LED光源替代了传统的荧光灯管,使画面更优质,理论寿命更长,制作工艺更环保,并且能使液晶显示面板更薄,其也存在厂家不愿说的频闪问题。LED背光在液晶显示器、电视领域的渗透大约是在08--09年开始的,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以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很能预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LED显示器、LED电视,都是LED背光源液晶显示器或电视。它只是以LED做为背光源,实质仍是LCD的一种。它用LED光源替代了传统的荧光灯管,使画面更优质,理论寿命更长,制作工艺更环保,并且能使液晶显示面板更薄,其也存在厂家不愿说的频闪问题。LED背光在液晶显示器、电视领域的渗透大约是在08--09年开始的,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以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很能预后。

以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很能预后.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LED显示器、LED电视,都是LED背光源液晶显示器或电视。它只是以LED做为背光源,实质仍是LCD的一种。它用LED光源替代了传统的荧光灯管,使画面更优质,理论寿命更长,制作工艺更环保,并且能使液晶显示面板更薄,其也存在厂家不愿说的频闪问题。LED背光在液晶显示器、电视领域的渗透大约是在08--09年开始的,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以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很能预后。

以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很能预后.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打错了字,是很难预后,即以后怎样发展是不好预料到的。

网友B:
我看LED电视,显示屏很快就要过去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过LED显示屏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画面有些模糊,屏速很低,尤其是看高清电影时,总感觉画面不真实,有点像动画片。
    以前的液晶电视屏速是8HZ,现在听说已经提高到32HZ了,但是离人眼睛感觉闪烁感48HZ还有一段,离显像管的120HZ更是遥远,······
   我听说过一种碳纳米管的显示屏,听说对比度和清晰度很高,屏速和显像管一样,但是造价也很高,还在实验室里脱胎换骨呢,我们就期待它的普及吧······